梯形图与C语言

楼主(2019-06-10):
PLC可以用c语言写?然后转化为梯形图?

网友A:
每个品牌的PLC编程语言是不同滴,为什么不直接用梯形图

C语言不能直接转换为梯形图,确实想用可以研究C的控制思路和算法,然后用梯形图编,不过这样走弯路了吧

网友B:
貌似不可以的哦

网友C:
PLC有自己的编程语言,不能用c语言编程的。不同厂家的产品编程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