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与扫码枪连接求助

楼主(2019-06-11):
项目需求一个10寸的触摸屏和扫码枪、FX1N PLC同时连接,扫码枪品牌无要求,需要识别条形码(不考虑二维码)。

1、请问MCGS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或者资料可以分享吗,那个系列支持还是全系列支持?

2、MCGS嵌入版的屏型号和案例程序能分享吗?

3、MCGS嵌入版用什么口与扫码枪通信?串口还是USB?

4、MCGS嵌入版对扫码枪有什么要求?什么品牌都可以吗,还是有特定的品牌?

网友A:
USB不可以,最好是选择串口方式

网友B(2019-09-14):
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昆仑通态屏幕与条形码扫码枪通讯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9-10-24):
有几种方法,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2020-01-17):
MCGS有一个串口的扫码枪的驱动,用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2020-04-17):
谢谢楼主分享 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
最好是用PLC和扫码枪通信,触摸屏再和MCGS通信

网友G(2021-05-06):
打官方的400电话,他们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