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的组态资料

楼主(2019-06-11):
GE的人机界面原版英文资料。

网友A(2019-11-21):
AB PLC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供稿:中国工控网 2016/8/3 8:53:20

星级:  人气:4178

  • 关键词: PLC故障 PLC

  • 摘要:在对罗克韦尔公司A-B的plc控制器的长期维护中,总结了一些A-B的PLC控制器的知识,及其常见故障的在实际生产中一些比较实用并且有效的排除方法。

  在对罗克韦尔公司A-B的plc控制器的长期维护中,总结了一些A-B的PLC控制器的知识,及其常见故障的在实际生产中一些比较实用并且有效的排除方法。
  罗克韦尔公司A-B的PLC的硬件系列有PLC5、ControlLogix、SLC500、MicroLogix等;常用的通讯软件有RSLinx等;监控界面软件Intouch、RSView32等;编程软件RSLogix5、RSLogix500、RSLogix5000。现针对我厂所用A-B的PLC控制器及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昭通卷烟厂所用A-B的PLC控制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PLC5,另一种是SLC500。两者的电源模块都是不占槽位的,而区别是PLC5的CPU模块不占槽位,SLC500的CPU是占槽位的,且前者体积大后者体积小。PLC5的编程软件是RSLogix5,而SLC500用的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
  他们所用的编程软件是和微软公司联合开发的,其功能和特点包括:
  1、有自由格式的梯形图编辑器,它使用户在编写程序时只专心于程序逻辑的对错而不用注意语法的对错;
  2、具有校验器,用户可用其创建错误清单,从而可以在方便的时候进行修改;
  3、具有拖放式编辑功能,可以在子程序之间快速移动梯级或一个程序中梯级与梯级间快速移动指令;
  4、有查询和替换功能,能快速改变特定的地址或符号的值;
  5、程序的操作界面的所有文件目录都可通过鼠标点击进入;
  6、有数据监控功能,可同时显示独立的数据元素以观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7、有柱状图功能,可用它来监视数据等。
  RSLinx软件是RSLogix软件的一个副本,在RSLogix上进行CPU通讯时,必须先运行RSLinx Lite,它是用于通信用的接口软件。
  SLC500的模块一般为1746-×××,CPU为1747,它定址方式就是槽位的选择,电源模块一般为1746-P1、P2、P3、P4其中只有P3为24伏直流其余均为220伏交流输入。PLC5其CPU为1785-L20、L30……,最大可连接4个远程I/O通道,最多可连接32个远程I/O节点(物理设备数),电源模块为1771-P7。PLC5的寻址方式有2槽寻址、1槽寻址、1/2槽寻址。2槽寻址即每一个物理上的2槽I/O组对应输入/输出映像表中的一个字(16位)。1槽寻址即一个物理槽位对应输入/输出映像表中的一个字(16位)。1/2槽寻址即一个物理槽位对应输入/输出映像表中的两个字(32位)。
  两种类型的CPU都有钥匙开关,可在RUN、PROG、REM之间切换,RUN为运行,PROG为编程,REM介于二者之间可以用软件定义为RUN或PROG,若从RUN转到REM则是RUN,若从PROG转到REM则是PROG。SLC500其CPU上的灯有RUN、FLT、BATT、DH+、FORCE、RS232,在亮起时分别代表正常、故障、电池不足、DH+通讯正常、强制输出、串口通讯。PLC5其CPU上的灯BATT亮起时表示电池电压不足;PROC绿色表示运行,红色表示故障;FORC亮起时表示强制I/O有效;COMM亮起时表示通讯状态正常。它们之间包括远程适配卡的通讯均采用DH+通讯链路,上位机通过运行计算机上的RSLinx Lite或RSLinx Gatewey软件进行CPU的通讯。本地编程可采用RS-232或DH+通讯链路,远程编程可采用DH+或以太网。
  A-B的PLC5及SLC500内的程序一般不容易丢失,所以故障一般表现为通讯故障和模块故障。A-B的PLC硬件的性能比较稳定,所以干冰线PLC的故障很少,常见一般有以下几种:
  1、模拟输入量显示为某一值,不会发生变化,一种情况为开机前出现,遇到这种情况首先看模拟输入模块红灯是否亮起,若亮起则关掉电源对调模块检查模块是否烧坏,若坏了更换之,如果没坏或灯没亮即为数据传输故障或扫描故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对PLC重新上电即可恢复。另一种为运行中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为CPU模块及模拟模块故障,有时重新上电也能恢复,若不能恢复则可能是CPU模块坏了。
  2、操作命令没有执行下去,即操作不起作用,这种情况一般有二种可能,一种是该操作应该具备的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操作不动。另一种为程序处于自身封闭循环即死循环或扫描时间溢出等造成输出禁止,或者是通讯故障,遇到这种情况可先停止该系统再重新启动,或对该系统进行断电再打到自动并启动即能恢复,若不能恢复则对PLC进行重上电操作一般也能恢复。
  3、PLC的所有输出都没有,即所有应该有输出的点所对应的模块上的指示灯都没亮。这种故障只有一种可能即在输出模块提供的24伏电源没有了,一种情况是给输出模块提供电源的中间继电器吸合的条件没有具备,另一种情况就是中间继电器线圈烧毁或者触点接触不良。
  4、信号迟迟不能收到,导致某控制单元无法操作。这种情况属于通讯故障或数据传送故障,一般把该信号产生的步骤再重做一遍即可恢复。
  5、PLC的所有输入、输出模块绿灯都不亮。遇到这种情况首先看电源模块的输入有没有220V交流电,没有就检查电源的供给变压器的好坏,如果有则为电源模块坏了。
  6、在运行过程中,在线设备忽然不动了,即PLC忽然“死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看PLC的状态,若是所有模块上的灯都没亮,那么极有可能是PLC的电源模块坏了;若用手指按CPU时所有模块上的灯又亮了,那么断电把CPU拔下再插上一般情况下故障即可排除。另一种情况就是某几块的输入输出模块的输入输出点没有显示,这种情况下在排除输入输出模块故障时,拔插一下CPU一般也可排除故障。
  7、CPU上的DH+或COMM灯闪烁或为红色,即为通讯故障。一种情况为DH+电缆断了或插口松脱,检查处理DH+电缆及插口直至故障消失;另一种情况为CPU的通讯地址错误或被改动,这时必须进入RSLinx内,点击通讯配置图标重新配置带红叉的上位机或PLC图标的地址,直到红叉消失。
  总之,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PLC故障,虽然A-B的PLC硬件性能比较稳定,发生故障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对我们电气维护人员来说,无论是A-B的PLC 还是西门子的PLC,只要我们用它,我们就必须掌握它。PLC可编程控制器的软、硬件方面的知识我们永远都处于滞后状态,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使自己掌握一些PLC的维护方法及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才能使PLC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AB PLC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供稿:中国工控网 2016/8/3 8:53:20

星级:  人气:4178

  • 关键词: PLC故障 PLC

  • 摘要:在对罗克韦尔公司A-B的plc控制器的长期维护中,总结了一些A-B的PLC控制器的知识,及其常见故障的在实际生产中一些比较实用并且有效的排除方法。

  在对罗克韦尔公司A-B的plc控制器的长期维护中,总结了一些A-B的PLC控制器的知识,及其常见故障的在实际生产中一些比较实用并且有效的排除方法。
  罗克韦尔公司A-B的PLC的硬件系列有PLC5、ControlLogix、SLC500、MicroLogix等;常用的通讯软件有RSLinx等;监控界面软件Intouch、RSView32等;编程软件RSLogix5、RSLogix500、RSLogix5000。现针对我厂所用A-B的PLC控制器及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昭通卷烟厂所用A-B的PLC控制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PLC5,另一种是SLC500。两者的电源模块都是不占槽位的,而区别是PLC5的CPU模块不占槽位,SLC500的CPU是占槽位的,且前者体积大后者体积小。PLC5的编程软件是RSLogix5,而SLC500用的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
  他们所用的编程软件是和微软公司联合开发的,其功能和特点包括:
  1、有自由格式的梯形图编辑器,它使用户在编写程序时只专心于程序逻辑的对错而不用注意语法的对错;
  2、具有校验器,用户可用其创建错误清单,从而可以在方便的时候进行修改;
  3、具有拖放式编辑功能,可以在子程序之间快速移动梯级或一个程序中梯级与梯级间快速移动指令;
  4、有查询和替换功能,能快速改变特定的地址或符号的值;
  5、程序的操作界面的所有文件目录都可通过鼠标点击进入;
  6、有数据监控功能,可同时显示独立的数据元素以观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7、有柱状图功能,可用它来监视数据等。
  RSLinx软件是RSLogix软件的一个副本,在RSLogix上进行CPU通讯时,必须先运行RSLinx Lite,它是用于通信用的接口软件。
  SLC500的模块一般为1746-×××,CPU为1747,它定址方式就是槽位的选择,电源模块一般为1746-P1、P2、P3、P4其中只有P3为24伏直流其余均为220伏交流输入。PLC5其CPU为1785-L20、L30……,最大可连接4个远程I/O通道,最多可连接32个远程I/O节点(物理设备数),电源模块为1771-P7。PLC5的寻址方式有2槽寻址、1槽寻址、1/2槽寻址。2槽寻址即每一个物理上的2槽I/O组对应输入/输出映像表中的一个字(16位)。1槽寻址即一个物理槽位对应输入/输出映像表中的一个字(16位)。1/2槽寻址即一个物理槽位对应输入/输出映像表中的两个字(32位)。
  两种类型的CPU都有钥匙开关,可在RUN、PROG、REM之间切换,RUN为运行,PROG为编程,REM介于二者之间可以用软件定义为RUN或PROG,若从RUN转到REM则是RUN,若从PROG转到REM则是PROG。SLC500其CPU上的灯有RUN、FLT、BATT、DH+、FORCE、RS232,在亮起时分别代表正常、故障、电池不足、DH+通讯正常、强制输出、串口通讯。PLC5其CPU上的灯BATT亮起时表示电池电压不足;PROC绿色表示运行,红色表示故障;FORC亮起时表示强制I/O有效;COMM亮起时表示通讯状态正常。它们之间包括远程适配卡的通讯均采用DH+通讯链路,上位机通过运行计算机上的RSLinx Lite或RSLinx Gatewey软件进行CPU的通讯。本地编程可采用RS-232或DH+通讯链路,远程编程可采用DH+或以太网。
  A-B的PLC5及SLC500内的程序一般不容易丢失,所以故障一般表现为通讯故障和模块故障。A-B的PLC硬件的性能比较稳定,所以干冰线PLC的故障很少,常见一般有以下几种:
  1、模拟输入量显示为某一值,不会发生变化,一种情况为开机前出现,遇到这种情况首先看模拟输入模块红灯是否亮起,若亮起则关掉电源对调模块检查模块是否烧坏,若坏了更换之,如果没坏或灯没亮即为数据传输故障或扫描故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对PLC重新上电即可恢复。另一种为运行中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为CPU模块及模拟模块故障,有时重新上电也能恢复,若不能恢复则可能是CPU模块坏了。
  2、操作命令没有执行下去,即操作不起作用,这种情况一般有二种可能,一种是该操作应该具备的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操作不动。另一种为程序处于自身封闭循环即死循环或扫描时间溢出等造成输出禁止,或者是通讯故障,遇到这种情况可先停止该系统再重新启动,或对该系统进行断电再打到自动并启动即能恢复,若不能恢复则对PLC进行重上电操作一般也能恢复。
  3、PLC的所有输出都没有,即所有应该有输出的点所对应的模块上的指示灯都没亮。这种故障只有一种可能即在输出模块提供的24伏电源没有了,一种情况是给输出模块提供电源的中间继电器吸合的条件没有具备,另一种情况就是中间继电器线圈烧毁或者触点接触不良。
  4、信号迟迟不能收到,导致某控制单元无法操作。这种情况属于通讯故障或数据传送故障,一般把该信号产生的步骤再重做一遍即可恢复。
  5、PLC的所有输入、输出模块绿灯都不亮。遇到这种情况首先看电源模块的输入有没有220V交流电,没有就检查电源的供给变压器的好坏,如果有则为电源模块坏了。
  6、在运行过程中,在线设备忽然不动了,即PLC忽然“死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看PLC的状态,若是所有模块上的灯都没亮,那么极有可能是PLC的电源模块坏了;若用手指按CPU时所有模块上的灯又亮了,那么断电把CPU拔下再插上一般情况下故障即可排除。另一种情况就是某几块的输入输出模块的输入输出点没有显示,这种情况下在排除输入输出模块故障时,拔插一下CPU一般也可排除故障。
  7、CPU上的DH+或COMM灯闪烁或为红色,即为通讯故障。一种情况为DH+电缆断了或插口松脱,检查处理DH+电缆及插口直至故障消失;另一种情况为CPU的通讯地址错误或被改动,这时必须进入RSLinx内,点击通讯配置图标重新配置带红叉的上位机或PLC图标的地址,直到红叉消失。
  总之,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PLC故障,虽然A-B的PLC硬件性能比较稳定,发生故障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对我们电气维护人员来说,无论是A-B的PLC 还是西门子的PLC,只要我们用它,我们就必须掌握它。PLC可编程控制器的软、硬件方面的知识我们永远都处于滞后状态,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使自己掌握一些PLC的维护方法及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才能使PLC更好地为我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