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厂变频器维修中出现电压类故障的维修解决方式

楼主(2019-06-11):
在热电厂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过电压故障是变频器维修最为常见的问题之一。在变频器机组启动或者减速制动的过程时,最容易发生过电压问题,维修变频器过电压故障原因主要是变频器制动环节以及中间回路所造成的。例如热电厂锅炉引风机在停止再次启动时的过程中,由于惯性原因,风扇仍然在快速转动中,但此时电动机的转速要低于变频器启动时的输出转速,从而造成了电动机发生发电效应,在变频器进行充电的时候,从而产生过电压故障。http://www.cncswx.com

另外可能导致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的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超过345V以上的过高电源电压;二、制动电阻值出现损坏,从而无法将能量进行释放引起过电压;三、在设定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中,设置的时间过短。
在热电厂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发生变频器低电压故障往往是因为电源电压过低造成的,变频器与供电电源之间的距离较大,也会导致低电压故障的发生。如果变频器输电线路阻抗较大,在达到一定的运行电流之后,变压器以及线路的电压会下降,这也会导致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电压降低。因此,在变频器维修之前,应该充分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变频器维修检测发现整流桥二极管损坏,会降低整流电压。因此,需要热电厂及时更换以及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