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NB触摸屏修改密码

楼主(2019-06-11):
我想在屏上修改权限密码,在说明书上找到LB9169是修改密码,但没说是怎么使用,请问有用过的么?

网友A:
用这个寄存器地址分配就行了了吧,大体步骤和设置差不多,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寄存器地址分配就行了了吧,大体步骤和设置差不多,...

说明书就写了一句置ON 后修改当前用户密码,并自动置OFF,但我点了后不是显示无效的用户名就是密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