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钢筋切断机的产品种类介绍

楼主(2019-06-11):
  废旧钢筋切断机的产品种类介绍

  一般有全自动废旧钢筋切断机,和半自动钢筋切断机之分。全自动的也叫电动切断机是电能通过马达转化为动能控制切刀切口,来达到剪切钢筋效果的。而半自动的是人工控制切口,从而进行剪切钢筋操作。而比较多的应该属于液压钢筋切断机筋切断机又分为充电式和便携式两大类。

  卧式

  卧式废旧钢筋切断机属于机械传动,因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得到广泛应用。构造:主要由电动机、传动系统、减速机构、曲轴机构、机体及切断刀等组成。适用于切断6~40mm普遍碳素钢筋。工作原理:由电动机驱动,通过V带轮、圆柱齿轮减速带动偏心轴旋转。在偏心轴上装有连杆,连杆带动滑块和动刀片在机座的滑到中作往复运动,并和固定在机座上的定刀片选用碳素工具钢并经热处理制成,一般前角度为3°,后角度为12°。一般定刀片和动刀片之间的间距为0.5~1mm。在刀口两侧机座上装有两个挡料架,以减少钢筋的摆动现象。

  立式

  构造:立式钢筋切断机都用于构件预制厂的钢筋加工生产线上固定使用。工作原理:由电动机动力通过一对带轮驱动飞轮轴,再经三级齿轮减速后,再通过滑键离合器驱动偏心轴,实现动刀片往返运动,和动刀片配合切断钢筋。离合器是由手柄控制其结合和脱离,操纵动刀片的上下运动。压料装置是通过手轮旋转,带动一对具有内提醒螺纹的斜齿轮使螺杆上下移动,压紧不同直径的钢筋。

  电动液压式

  构造:电动液压式钢筋切断机主要由电动机、液压传动系统、操纵装置、定动刀片等组成。工作原理:电动机带动偏心轴旋转,偏心轴的偏心面退工和它接触的柱塞作往返运动,使柱塞泵产生高压油压入油缸体内,推动油缸内的活塞,驱使动刀片前进,和固定在支座上的定刀片相错而切断钢筋。

  手动液压

  构造:手动液压钢筋切断机的液压系统由活塞、柱塞、液压缸、压杆、拔销、复位弹簧、贮油桶及放、吸油阀等元件组成。工作原理:先将放油阀按顺时针方向旋紧,掀起压杆,柱塞即提升,吸油阀被打开,液压油进入油室;提起压杆、液压油被压缩进入缸体内腔,从而推动活塞前进,安装在活塞前端的动切刀即可断料。断料后立即按逆时针方向旋开放油阀,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压力油有流回油室,切刀便自动缩回缸内。如此周而复始,进行切筋。适用于建筑工程上各种普通碳素钢、热扎圆钢、螺纹钢、扁钢、方钢的切断。切断圆钢:(Q235-A)直径:(Φ6-Φ40)mm切断扁钢最大规格:(70x15)mm切断方钢:(Q235-A)最大规格:(32x32)mm切断角钢最大规格:(50x50)mm

网友A:
废旧钢筋切断机—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