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EX40DT-D编程软件

楼主(2019-06-11):
9.5编程软件没EXCPU无法读取,找不到CPU型号。

网友A:
你PLC是什么型号?是不是机型太老了?

网友B: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换一个其他版本的试试

网友C:
CP1H-E需要V9.62及以上版本,而且还是必须选择中文版的,因为这款是专门对中国区生产的

网友D:
软件升级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