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定值的辨别方法

楼主(2019-06-12):
在测量的时候除了专用的仪器设别检测之外,还有什么测量技巧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呢。一起来了解辨别热敏电阻定值电阻方法

通常来说,辨别热敏电阻定值电阻往往都是根据检测设备来辨别的。直接使用万表测量电阻的阻值,当用手摸电阻时电阻值马上会开始缓慢变化,放手后,电阻值又缓慢恢复,这电阻就是热敏电阻。一般电阻的阻值是基本不变的。

而从外形上分析,两种电阻也有很大的区别,普通电阻基本上是圆柱状的;热敏电阻一般是圆片状、园点状的,决不可能是圆柱状的。而所谓定值电阻是指具有一定电阻数值的电阻器。它是在电子仪器中用得较多的元件。定值电阻的种类很多,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电阻不断出现。

在定值电阻上都有标志代号。电阻的标志代号通常由型号、标称阻值、额定功率、阻值误差等级或允许误差四个部分组成。而电阻在使用时,其主要消耗一定功率,但不应超过额定功率,否则电阻阻值会发生变化,甚至烧毁电阻。对于同一类型的电阻,可根据它的几何尺寸和表面面积来估计它的额定功率。

热敏电阻的型号是MFMZ,外形有只字形的、直杆形的等,多为负温度系数的,即温度升高而阻值下降,简称NTC热敏电阻(MF)。正温度系数的,温度升高阻值也升高,简称PTC热敏电阻(MZ)

以上的辨别方法大家是否有所了解呢,我们可以根据外形还可以根据其相关的标志代号来进行分辨这样可以确保所选择的电阻符合实际的需求。

关键词:热敏电阻

摘要:辨别热敏电阻定值电阻往往都是根据检测设备来辨别的。直接使用万表测量电阻的阻值,当用手摸电阻时电阻值马上会开始缓慢变化,放手后,电阻值又缓慢恢复,这电阻就是热敏电阻。一般电阻的阻值是基本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