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买什么笔记本电脑呢?

楼主(2019-06-12):
公司主要做汽车装配设备,有ABB,基恩士机器人,plc用到三菱和GE,伺服、变频器有三菱西门子,绘图软件有eplan和CAD,还需要视觉调试

网友A:
工控行业的软件一般都比较大,很吃电脑配置的,有资金就尽量高配置,CPU、内存、显卡高配,具体还得看你的预算

网友B:
6000元到8000元就电脑可以了,显卡1060 内存8G或者16G  硬盘500G 固态128G或者硬盘250 G 固态256 I7处理器2.8GHZ

网友C:
楼上的都没错!记得以前老式笔记本直接带串口很不错,现在都是USB接口了,以后会不会内置更多功能?

网友D:
I7处理器,4G独显,32G内存,1T硬盘

网友A:
回复内容:我也喜欢thinkpad  还有那个独特的小红帽

引用 网友E:
thinkpad P51

网友F:
主流游戏本

网友G:
如果PLC用西门子建议用惠普,惠普和西门子是战略伙伴,西门子内部工程师用的电脑都是惠普的,建议别买雷神,机械师这种,配置虽高,做工质量堪忧,我之前买的雷神911用了两年就翻了车,还是买大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H:
楼主支持下华为如何?

网友I:
感觉小米8000左右的笔记本电脑就足够了,我一直用的挺好的

网友J:
支持下我们任老板

引用 网友H:
楼主支持下华为如何?

网友K:
学习了,谢谢了,非常感 谢。

网友L:
有大神能直接说个合适的配置么 别标高太多

网友D:
直接京东,按你的配置需求筛选有不同价位的,很直观

网友M:
现在人电商做的很不错,京东你按配置一级一级筛选就行,TINGKPAD

引用 网友D:
直接京东,按你的配置需求筛选有不同价位的,很直观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感觉小米8000左右的笔记本电脑就足够了,我一直用的挺好的

网友O(2019-07-15):
推荐thinkpad  一直在用这个牌子电脑    耐用 抗摔   硬件一直用到你不想用   还是好的

网友P(2019-08-23):
做工控的电脑性能不要求太高,主流配置就行,但是内存一定要大于8G为佳!!还有就是操作系统需要安装在SSD盘,另一个关键:操作系统必须是纯净专业版,HOME版请及早扔了或者更换为纯净专业版

网友(2019-09-23):
就你说的这些软件,随便买的3,4千块钱的就能用。

网友Q:
普通电脑都行,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