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系统备份到U盘异常

楼主(2019-06-12):
发那科机器人  通过U盘备份系统时,可以识别U盘,但是创建目录时 提示设备未准备,不能创建目录。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看这个FANUC U

https://wenku.baidu.com/view/4cf5767e001ca300a6c30c22590102020740f28c.html

是不是备份路径有问题。

网友B:
怀疑是备份路径有问题

网友C:
你插在控制柜上的usb口和tp上的usb口选择路径不同,如果路径正确那你把u盘拔了换另一个口再试试,tp口有时就是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插在控制柜上的usb口和tp上的usb口选择路径不同...

我是把U盘插在控制柜那个USB口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FANUC机器人 U盘备份步骤https://...

我已经到第十二步了   切换设备也可以,等我把目录名字写完以后 按回车时提示设备未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FANUC机器人 U盘备份步骤https://...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插在控制柜上的usb口和tp...

网友D(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E:
先切换到别的设备,然后再切换回U盘,然后创建一个新目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