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系列带modbus系列485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12):
求助  三菱FX系列用485口通信用什么指令发送数据,如果用RS指令  要怎么写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RS指令只是一个发送的功能,具体操作你得理解MODBUS协议,然后根据协议内容分别存不同的代码到不同的寄存器,然后通过RS指令把这些寄存器的值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指令只是一个发送的功能,具体操作你得理解MODBU...

请问有没有简单的梯形图案例或者说明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