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PS系列电梯称量装置故障

楼主(2019-06-12):
GPS系列电梯轿厢重信号是通过绳头的差动变压器给出的电压值进行DA转换后,传输到CPU,然后根据轿厢重量,给定运行曲线,所以GPS电梯在不同的负载下仍有理想的舒适感。便如果绳头称重装置工作不正常,给出的重量值比设定的轿厢空载值还小的话,电梯将不能运行。

故障现像:称重装置有故障时,无司机状态不能运行,维修状态能运行。在P1板取消称重功能(WGHO旋钮调0)后,有司机状态能运行,但P1板无出错显示。

分析与解决:一般这类故障是因绳头的黄铜套与绳头拉杆之间有杂物,导致铜套运行受阻。可以清除杂物,但注意铜套与拉杆之间不要加油,因有油更容易积聚油污。然后调整差动变压器弹簧尺寸为37.5mm。最后还需重新把空载、半载的数据写入P1板。Fengdihuj4,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三菱电梯的资料哦。Fengdihuj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