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个厂家的PLC

楼主(2019-06-12):
请教各位大神,图片中的PLC是哪个厂家的?支持哪种类型的通讯协议呢?

网友A:
没搜到呢,品牌你、比较陌生

网友B:
这个太老了,都不知道什么品牌的PLC,就算知道支持什么通信,估计也没有参考资料,楼主想和上位机通信吗?感觉太难了,不要把别的搞没了就麻烦了

网友C:
没有其他的标示了吗 现在知道了没有 知道了也说一下啊

网友D:
有没有LOGO标志什么的拍一下看看

网友E:
没明显标志不好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明显标志不好看

网友G:
有logo什么的没。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LOGO标志什么的拍一下看看

这个PLC还在运行使用,正面照片也就这些标识了,侧面的看不到啊...

网友H(2020-06-18):
没有用过。

网友I:
主要没有LOGO   标签看不到 ,看下有什么数据,型号等查询一下

网友J(2021-03-25):
重庆宇通的控制器

虽然我也没见过,但好在网上还找到了点蛛丝马迹。

ST2300系列的,资料参考下面网址的文档

www.taodocs.com/p-18002439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重庆宇通的控制器虽然我也没见过,但好在网上还找到了点蛛丝马迹。ST2300系列的,资料参考下面网址的文档www.taodocs.com/p-180024391.html...



牛,就该你牛。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重庆宇通的控制器虽然我也没见过,但好在网上还找到了点蛛丝马迹。ST2300系列的,资料参考下面网址的文档www.taodocs.com/p-180024391.html...



挺厉害的,我只用过进口的,国产的还真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