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设通讯协议后不能通讯了

楼主(2019-06-12):
台达DVP14-ES    PLC开始通讯一切正常,但是我写个MOV  H86 D1036

SET  M1138这两条指令下载到PLC,点运行后就不能和电脑通讯了,电脑也由原来的COM3改到了COM1还是无法通讯,请大师些指点下迷津谢谢

网友A:
能附图描述吗,检查下通讯线,会不会是线缆的问题,或者把你后添加的指令删除确认能否正常通讯,

网友B:
你把那个圆口COM1的通讯参数改了。

MOV  H86 D1036

SET  M1138

这两句话将COM1口通讯参数固定为:9600,7,偶,1;PC端设置这个通讯参数并且将站号设为0试一试通讯连接。

另外ES没有STOP/RUN开关,如果不小心下载的程序将com1口改写成不支持的格式,很麻烦,只能想办法通过com2连接改回来。

网友C:
只有这两条的话,圆口通讯格式和默认的是一致的;不应该通讯不上;D1121有修改吗?

网友D:
回复内容:传图目前还不能用

引用 网友A:
能附图描述吗,检查下通讯线,会不会是线缆的问题,或者把...

网友E:
首先,之前都可以通讯成功,现在不行了,就在你改了指令之后就不可以,基本上通讯线出问题概率小,还是要看看你H86(二进制:10000110)参考通信协议参数表:

b0

      数据长

b0=07

b0=18

b1

b2

奇偶性

b2, b1 =  00

 (None)

b2, b1 =  01

奇校验  (Odd)

b2, b1 =  11

偶校验  (Even)

b3

停止位

b3 = 01  bit

b3 = 12  bit

b4

b5

b6

b7

b7 ~ b4 =  0001

(H1)

110 bps

b7 ~ b4 =  0010

(H2)

150 bps

b7 ~ b4 =  0011

(H3)

300 bps

b7 ~ b4 =  0100

(H4)

600 bps

b7 ~ b4 =  0101

(H5)

1200 bps

b7 ~ b4 =  0110

(H6)

2400 bps

b7 ~ b4 =  0111

(H7)

4800 bps

b7 ~ b4 =  1000

(H8)

9600 bps

b7 ~ b4 =  1001

(H9)

19200 bps

b7 ~ b4 =  1010

(HA)

38400 bps

b7 ~ b4 =  1011

(HB)

57600 bps

b7 ~ b4 =  1100

b7 ~ b4 =  1101

b7 ~ b4 =  1110

b7 ~ b4 =  1111

(HC)

(HD)

(HE)

(HF)

115200 bps

500000 bps

31250 bps

921000  bps

(COM2/COM3)

(COM2/COM3)

(COM2/COM3)

参照上表,看看你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CON端口参数是不是与该表匹配。

网友D:
楼主可以截图上来看看,现在可以传图了

引用 网友A:
能附图描述吗,检查下通讯线,会不会是线缆的问题,或者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个圆口COM1的通讯参数改了。MOV  H86 D1036SET  M1138这两句话将COM1口通讯参数固定为:9600,7,偶,1;PC端设置这个通讯参数并且将站号设为0试一试通讯连接。另外ES没有STOP/RUN开关,如果不小心下载的程序将com1口改写成不支持的格式,很麻烦,只能想办法通过com2连接改回来。

站口从0到20,COM1到COM7全试了一遍还是不能通讯,另一个用型号通讯正常,说明编程线没问题,这两条指令看别人用过是和触摸屏通讯指令,我用就不行了

楼主:
对: 一颗小小草 你把那个圆口COM1的通讯参数改了。MOV  H86 ... 内容的回复!关键是不能通讯了怎么写入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个圆口COM1的通讯参数改了。MOV  H86 D1036SET  M1138这两句话将COM1口通讯参数固定为:9600,7,偶,1;PC端设置这个通讯参数并且将站号设为0试一试通讯连接。另外ES没有STOP/RUN开关,如果不小心下载的程序将com1口改写成不支持的格式,很麻烦,只能想办法通过com2连接改回来。

都不能通讯怎样才能改,有点说取电池,但打开pLC连电池都没有怎样才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F(2019-07-12):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