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右(左)移,SFTR(SFTL)指令实际应用~~

楼主(2019-06-13):
三菱的【位右移】、【位左移】在实际程序中怎么应用?

手册上写的也很简单。

能举例说一下,,,

网友A:
例如:  流水线上电击,A电机启动5秒B电机启动,B电机启动5秒C电机启动,停止时C电机停止5秒后B电机停止.......锅炉的上料控制,煤矿的运料等等。

HAVE FUN!

网友B:
字节移位指令一共有四个
循环右移、循环左移、右移、左移
循环移位指令(左、右)八个位是循环移动的
也就是说循环左移1位就是向左移动1位 最高位移到最低位处
循环右移1位相应的位向右移动1位最低位移到最高位
例如:11000010 》》》循环右移1位》》》01100001
11000010 》》》循环左移1位》》》10000101

右移1位:也就是说相应的位都右移1位 最低位消失 最高位补0
左移1位:也就是说相应的位都左移1位 最高位消失 最低位补0
例如:11000010》》》左移》》》》》10000100
11000010》》》右移》》》》》011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  流水线上电击,A电机启动5秒B电机启动,B电...

仅仅是这种循环驱动的功能使用吗?

网友B:
用法很灵活很多,还可以作为NG剔除,判断工位到达等等很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法很灵活很多,还可以作为NG剔除,判断工位到达等等很多应用

能不能贴一段程序看看,~!

网友B(2019-07-2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法很灵活很多,还可以...

打个比方,举个字节移位的,8个位置右移位指令(不循环),首先你在出料位置置位最右边一位,二进制状态00000001,你需要在第6位为一时触发收料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