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4制动斩波器故障

楼主(2019-06-13):
一台370吨主起升行车,采用ABB 变频器ACS800-04-0140+D150控制,在停车时出现溜钩,同时出现告警:DC OVERVOLT(3210);BR BROKEN(7110);BR WIRING(7111),可以复位后再次操作,三个告警多次出现。

查外接制动电阻阻值正常、绝缘正常,观察出现故障告警前,直流电压从550V左右上升到711V。

更换制动斩波器控制板ABRC-01C后,试运行正常。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估计就是制动斩波器控制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估计就是制动斩波器控制板的问题

就是斩波器控制板的问题,在哪里可以买到原厂的备件ABRC-01?2008年的产品,可能已经停产,新的版本不晓得是否通用。

楼主(2020-08-1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AC米兰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估计就是制动斩波器控制板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就是斩波器控制板的问题,在哪里可以买到原厂的备件ABRC-01?2008年的产品,可能已经停产,新的版本不...



ABB还有这种备件出售,联系其代理商就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