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外部控制Fanuc数控车床启动停止

楼主(2019-06-13):
如题 需要通过外部控制fanuc数控车床的启动停止夹爪的打开和闭合实现自动上下料。下料的产品通过视觉测量后 将补偿值再返回给车床。有么有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资料。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就是个上下料的机器,根据动作配合写程序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没啥,主要是把对应输入输出接入进去,加到程序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主要想问视觉的吧,补偿值换算的问题

网友D:
以前用过新代的机床,然后他外部输出I/O有输出端口,接线端子的,你可以去找到控制气缸的电磁阀,然后进行外部控制;应该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