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工频后压力升高?

楼主(2019-06-13):
二次供水遇到情况,水压设定0.7Mpa,当用水量大时变频器升到50Hz后,转工频,然后发现水压立即上升到1.0,再逐渐下降,需要数秒才能降到0.7附近。在这个过程中变频器则由0慢慢加速到最低转速一直等待。

开始认为变频器最低转速30Hz,设定太高了,降为10,降为0都没有用。也就是说压力升高完全是由于换工频后导致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压力升高的?

---------------------------------------分割线-------------------------------

原因找到,水泵工频旋转方向正确,变频旋转方向反了!

因为离心泵反转流量比较小,所以转到工频后水泵方向正确了,流量比反转时大,导致压力上升。

网友A:
水泵转速快压力高

水柱高压力高

网友B:
是这样的吧,你得提高水泵压力,电机速度要加快,变频器的频率自然也要加大,然后水压就上去了。

网友C:
恒压供水不能直接用工频控制,应该使用变频器里面的PID指令,这样才能实现闭环恒压控制,压力值设定多少,就能一直输出多少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转速快压力高水柱高压力高

我没表述清楚。

只是变频转工频后非常短的时间内出现压力过高,也就是说变频器自由停机后,立即转工频就出现压力超过设定压力很多,水泵在工频上运行数秒后,压力就逐渐降下来恢复到受控状态。

有点绕:其实就是相同的一台水泵相当于停机1S,再接通运行,压力就变高了,但过几秒压力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D:
3楼说的不错啊 直接做PID控制 还能节省成本

楼主:
晕了!当然用的是PID调节了,只是变频转工频时出问题。

顶上去,有工程经验的来指导下。

网友E:
工频限制一下参数,工频压力大了,停机,然后延时重新启动,切换到PID

楼主:
基本肯定是水锤现象,估计高压缓冲罐实效了。

网友C:
把变频器输出频率上限进行设置,调低一点。或加一个减压阀,压力设定为需要的值,工频运行也可以实现压力恒定

引用 网友C:
恒压供水不能直接用工频控制,应该使用变频器里面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频器输出频率上限进行设置,调低一点。或加一个减压阀...

这个解决方法不靠谱。

网友F:
管道是否没有安装单相止回装置?水泵转工频瞬间电动机失电了吗?

网友G:
程序设置上限下限调节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道是否没有安装单相止回装置?水泵转工频瞬间电动机失电了吗?

有单向止回阀,但不排除漏的可能性。

转工频肯定会短暂失电,数百毫秒。

楼主:
如何结帖子呢?

30分分配,共7人回帖,每人4分,1人回第二帖2分。

网友H:
调试时怎么会这么粗心!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试时怎么会这么粗心!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端午节一大早,同学管理的小区出问题,进水稳流罐呼吸孔坏了,喷水把二次供水机房和车库给淹了,烧了两台ABB ACS510变频器。急得要跳楼,早不坏迟不坏,偏偏端午节一大早坏,整个小区停水,车库抢险!头上的帽还要不要了!

另一个同学从自己单位临时借了两台变频器去更换,到中午时临时恢复了部分供水。由于临时更换的变频器规格比原来的变频器要大一个档,控制线路加长了。柜内PLC 、继电器、交流接触器都需要拆开清理,工作量非常大。

我下午5点钟才赶去,去时变频器安装完成,线路基本恢复得差不多了,其中一台已经通电恢复临时供水了。我开始调试第二台(就是出问题的这台),想在晚饭前恢复供水,有了水压就忽略了方向的问题,手动工频确认了方向,没有想到变频状态会反转这事。有了水压就开始处理更紧急的下面这事。

祸不单行,已经恢复供水的那台变频器又出了故障(报缺相),变频器整流桥坏了!!!因这台变频器放置时间比较长,有点潮湿,导致直流总线对地打火,烧了整流桥三个二极管。又开始修理变频器,外加了个三相整流桥。太折腾了,总算在晚上12前恢复了供水。

因为刚恢复供水,用水量大,一台水泵不够用,转工频也没有出现问题,所以就忽略了转向的事。

凌晨,三同学才去吃晚饭,干掉2斤饺子!

后来我到现场处理水压过高的事,问小区维修工水泵方向反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反,反了不会有压力。我才给他们解释,离心泵反了也是有压力的,不过要低些。大家这才醒悟过来,一看水泵,发现变频状态是反的,工频状态是正的。

低级错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调试时怎么会这么粗心!不该犯...

安装、调试潜水泵时易犯这种错误,因为看不见水泵,所以非常慎重,看流量、测电流。

能看见水泵,一般要试车几次确认转向。无奈,你那情况太紧急,按下葫芦浮起瓢,难免啊!

网友I: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