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卡、子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6-13):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是压缩机气量调节的,以前都是用PLC控制,现在要求需采用主卡、子卡集成电路硬件,不知道这个主卡和子卡是什么意思?是嵌入式系统吗?还是工控机?

网友A:
是工控机的配置吧,这种的工控机些性价比有可能更好些,所以客户才这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工控机的配置吧,这种的工控机些性价比有可能更好些,所...

主卡=主控卡? 子卡是什么

网友B:
主卡,子卡的概念没听过,主卡应该是CPU卡吧   子卡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C:
应该是工控机吧

网友D:
这个是有目的的针对性假投标——说白了就是特意为某个公司而设定的标书,其余公司是没法满足要求的

网友E:
回复内容:意思就是招标就是形式,大家来陪标?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有目的的针对性假投标——说白了就是特意为某个公司...

网友F:
主卡应该是CPU主控(可以是工控机之类的),子卡应该是每个采集执行分站

网友D:
其实所谓的主卡,也就是带显示屏的单片机控制器(嵌入式控制器),子卡基本就是扩展板(模拟量或者数字量扩展),这个大家就不要研究了!

这个标单一看就是为某个厂家(说白了已经内定的,就像我们做半导体生产设备,我们投标书投进去之后都不需要答辩,因为这个单已经内定为我们的)量身定制,

网友G:
一听上面的解释原来还有这么多门路

网友H:
工控机配的控制卡,打个比方,运动控制卡你应该听过,他就是插在工控机里面的,工控机有很多扩展卡槽,你都可以扩展,(选型工控机要注意这是定制的才有这么多接口)我以前有用过,雷塞,高创的采集卡IO卡及运动控制卡,详细的你也可以联系供应商去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所谓的主卡,也就是带显示屏的单片机控制器(嵌入式控...

一看你就是有经验的

网友I:
回复内容:江湖不是白混的,一看就是老江湖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其实所谓的主卡,也就是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