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昆腾plc

楼主(2019-06-13):
现在我有施耐德Quantumplc140系列,师傅让我测试模拟量模块的好坏,我在现实机架已经组态好了,也在unitypro xl软件上也选择好了模块,并进行了通讯,但是模块与总线通讯的灯不亮怎么办?是不是还要给模块编一个程序 或者定义一个地址?

楼主:
这是照片,一个灯指示说明一个是实际亮灯情况

网友A:
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能把模拟量接线图上传看看吗?

网友B:
组态时你可以自己分配地址,也有默认的地址,找到通道地址去查看下,有没有数值,确定软件设置无误再去,排查硬件问题

网友C: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