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项目的信号交接问题

楼主(2019-06-13):
我们上了一个新项目,这个新项目需要和以前的就项目进行联机启动,新项目中需要引用旧项目中的信号,如何将此信号进行交接,如何使旧项目中的变量标签被新项目引用。1560418950(1).jpg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控制系统,什么PLC

网友B:
AB rslogix5000的,可以通过MSG或生产消费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C:
如果有上位机,通过Opc进行数据交互也可以,还不用编程

网友D:
我们有专业的自动化团队,十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可以按您的需求进行自动化设计,控制系统规划、制图、编制PLC程序、编制触摸屏程序.   about_l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