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和传感器通过MODBUS通信?

楼主(2019-06-13):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程序,然后改了一下,但是我查看寄存器显示不出温湿值和co2含量

网友A:
网上找的通讯成功了吗?你这程序完整吗?看这程序数据还没有传送

网友B:
不用搞那么复杂。

看下台达108例文档里边有详细的例程

网友C:
先试用MODBUS调试助手试试传感器读上来的数据是否正常,之后再去考虑编程,编程都是标注MODBUS指令,按着要求填写配置参数即可(传感器端及PLC端匹配)

网友D:
学习一下,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E: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F(2019-07-28):
不用搞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