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B07S411的触摸屏和PLC的问题

楼主(2019-06-13):
我用的台达B07S411,这个触摸屏之前有人在里面写的程序,我现在不知道咋进入系统界面了,长按屏幕没用,按后面的systemkey会跳出这个输入密码的东西。我插u盘进去也没有反应,密码是多少啊,或者我有什么办法进去吗,u盘能够传送资料吗?各位大佬帮帮小白好嘛,非常感谢你们1.jpg

楼主:
能不能来个人回答一下?

网友A:
你点击画面的按钮出现什么?看这个画面先要登录进入画面

网友B:
不会是写了密保,看下触摸屏的使用手册

网友C:
明显是写了密码保护,等你要到或<此处内容被屏蔽>吧,前人程序不是那么好看滴

网友D:
点击按钮的时候,弹出图片上输入密码的框?

有可能是按钮的安全保护,就是需要输入密码,登录用户权限才可以操作

如果有源程序就好办了

网友E:
回复内容:源程序他不好找了吧,除非有交接

引用 网友D:
点击按钮的时候,弹出图片上输入密码的框?有可能是按钮的...

网友F:
没密码只能<此处内容被屏蔽>咯

网友G:
这个只能厂家索要。要不你可以重新出厂设置,自己编写画面。提前知道PLC的每个点的控制要求及工艺。建议不怎么干。联系厂商解决。是否有备件还是尾款未付等等

网友H:
设置密码了,不能轻易改了

网友I:
厂家肯定能解决,拨打400电话

网友J:
直接格式化触摸屏,楼主自己有电脑吗,如果有电脑,用电脑连上触摸屏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在穿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格式化触摸屏,楼主自己有电脑吗,如果有电脑,用电脑...

对的,之前有人用了这个写程序的。好像设置了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写了密码保护,等你要到或<此处内容被屏蔽>吧,前...

我不想看他的程序啊,我想吧自己的程序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格式化触摸屏,楼主自己有电脑吗,如果有电脑,用电脑...

直接电脑和这个触摸屏连接然后格式化吗?反正他的程序我不要了,我只想把自己的程序传进去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直接格式化触摸屏,楼主自己有...

有软件吗,数据线普通的打印机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

好的,直接连了之后下载进去是吧?

网友K:
直接刷机重新写算了,有开发能力的话

网友L:
明显是写了密码保护,

网友M: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