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数采仪与上位机WinCC通讯实例演示

楼主(2019-06-14):
分享下客户通过大连德嘉ModbusTCPModbusRTU模块,将数采仪设备(RS485)与上位机wincc通讯的小例子,下面是客户用的数采仪的相关资料说明,中控室采用Modbus RTU协议通信。

现在这个数采仪设备默认地址是1,串口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采用的是Modbus 03功能码,寄存器地址是从40001地址开始的,(这里解释下40001这个地址不是真正的Modbus起始地址,只不过地址方式是4xxxx,实际的起始地址是从1开始的),然后两个寄存器存放的是Float的数据类型。

接下来介绍下ModbusTCPModbusRTU转换器设置的相关参数:

(1)设置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进入IP地址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这里选择对应的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下面以连接7个从站为例,分别介绍各从站地址与WinCC地址的对应关系,先将具体对应关系列出:

第一种方式:从站只有一个,站号为 1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6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7 号从站 0-5535

第三种方式:从站共有 66 个,站号为 1-66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0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

01000-01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

02000-02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

......

64000-64999 对应 65 号从站 0-999

65000-65535 对应 66 号从站 0-535

下面是上位机wincc中相关的设置:

1. 连接参数设置

WinCC中添加ModbusTCPIP驱动,然后建立一个新的连接,如下

2.WinCC中对应的地址

1)从站地址为1对应WinCC的地址

2)从站地址为2对应WinCC的地址

3)从站地址为3对应WinCC的地址

4)从站地址为4对应WinCC的地址

5)从站地址为5对应WinCC的地址

通过以上的概述,就能通过ModbusTCPModbusRTU模块将数采仪设备与上位机WinCC实现通讯。

楼主:
当然,也可以用66个的连接,但是ModbusTCP起始地址要进行改动,如站号是2时,就从1000开始……

网友A: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号从站 0-55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modbus ...

您是用过我们的这款转换器了吗,这样就能在wincc里直接读取下面的485方式的设备了,是不是很方便?

网友B:
学习一下,谢谢,我一般都用Simatic net连第三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谢谢,我一般都用Simatic net连第三方

嗯,这种是直接一点,肯定是比较稳定的,原来还有的是先通过PLC,把485设备与PLC通讯,然后在用wincc读取PLC的数据,这样感觉麻烦一些,而且有些项目不用PLC的话,这样再加一个PLC,就增加了项目成本

网友C(2019-09-05):
标记下,楼主标记下

网友D:
感觉通过这种方式连接非常方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20-01-06):
现在写软件的人很多了,WINCC这些软件会不会没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写软件的人很多了,WINCC这些软件会不会没落啊

wincc不会的,毕竟是大公司出品的

网友F(2020-03-20):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G:
分享的东西很实用,谢谢版主

网友H(2020-04-24):
虽然没看懂,还是看完了。

网友I(2020-09-21):
大连嘉德不错的产品

楼主(2020-10-27):
引用 网友I:
大连嘉德不错的产品



谢谢支持

网友J(2020-12-18):
内容很详细,有心了,感谢

楼主(2021-05-14):
引用 网友I:
大连嘉德不错的产品



感谢支持哦!敬请继续关注我们!

楼主(2021-06-15):
引用 网友K:
不错,楼主用心了,谢谢分享!



感谢支持!大连德嘉全新推出Smart200拓展模块,jia格超低!欢迎前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