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32MT/ES-A

楼主(2019-06-14):
三菱 FX3U-32MT/ES-A   输入输出接线方式 怎么接线  需不需要外接电源    PLC小白求大神细讲

网友A:
最好外接电源  有几种接线方式  看你的需要  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B:
如此问题最好是查阅手册来的快

网友C:
统一1楼的,最好接一个,一个电源也没多少钱,免得模块多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问题最好是查阅手册来的快

手册在哪下载  未找到请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