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电厂工作中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9-06-14):
热电厂工作中变频器过电流故障是变频器故障中常见的,过电流故障主要包括减速过流、恒速过流以及启动过流三种故障类型。在对过电流变频器维修处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对电机绕组绝缘的检查。在变频器维修检测过程中,需要使用兆欧表来对电机绝缘的良好性进行测试。
变频器电机与变频器输出之间存在隔离的电气元器件,必须要将二者进行断开,或者将变频器输出端至电机的连接线拆卸下来之后才能对电机绝缘进行测试。变频器维修的功率较大,并且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之间是直接连接的,则需要将变频器输入及输出端之间及三相均进行可靠短接,在对电动机绝缘进行测试时,从而避免变频器内部被兆欧表的输出电压加入,导致变频器内部元器件而造成损坏。
在热电厂生产过程中,经常存在变频器因转速不稳定或者无法平滑调节的故障,导致变频器故障产生的原因往往是电气参数的影响。这种变频器故障的出现没有规律可行,且多数都是暂时性的,变频器维修测试检查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变频器电源电压不够稳定;二是负载出现较大的波动;三是输入变频器内的控制信号回路受到干扰,从而导致设定频率发生变化。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时针对上述的解决方式,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对电源电压进行检查,同时对电源电能质量进行改善;二是对负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减少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三是对变频器控制调速的信号来源的电位器接触性进行检查,在必须要的时候可以对此进行维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