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放松冲床送料机设备打滑怎么办

楼主(2019-06-14):
NC送料机是市场上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卷料送料设备,我司的送料机根据放松方式不同,分为机械放松NC数控送料机、气动放松送料机。用户在使用NC数控送料机中如会出现材料打滑现象,将会而导致送料不准确,严重时使生产无法进行,下面我将对打滑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见上图,NC数控送料机是用两辊夹持材料一直往前送的机构,其中上辊可打开/压下,下辊由伺服马达驱动(中间有同步带传动)。由此结构分析,可知打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辊与材料之间的摩檫力不够;

辊对材料的拉力不够;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增加辊与材料之间的摩檫力,增加压力或改变两者之间的摩擦系数,通常采用增加压力的方法是最直接省事的。如果材料能够正常送料,但偶尔出现回撤现象,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拉力不够,它经常会出现在材料达到或超出送料极限的情况下,可以参照下面的方案调整(如再有问题,请咨询我司)

NC数控送料机出现材料打滑现象大多是因为材料较厚,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出现材料打滑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调整处理:

1、对机械放松NC数控送料机,调整送料上滚轮的压力弹簧,增加滚轮的压力。如发现压力弹簧是黄色的,可以更换成强度更大的压力弹簧(如绿色)以增加压力(同规格模具弹簧压力:绿色>红色>蓝色>黄色)

2、对气动放松NC数控送料机,检查NC数控送料机http://www.dgyouyi.cn/的气缸是否只接有一条气管,如果只有一条气管时,气缸只会在放松时起作用,夹紧时完全靠压力弹簧,因此有可能在送厚板材料时,出现夹不紧料而打滑的现象,此时就需要在电磁阀上再接一条气管到气缸上,这样气缸就会产生一定的推力,使NC数控送料机上滚轮夹得更紧,而不会打滑。

3、在能满足NC数控送料机的送料速度时,应尽可能地缩短送料机与整平机或材料架之间的距离,使待料区减少,这样待料区的材料重量就会减轻从而降低了送料伺服电机的负荷,能有效地防止NC数控送料机因待料区材料过重而出现打滑的现象。

注:以上的调整方法只适合材料厚度不超出NC数控送料机的最大厚度范围,如果材料厚度超出NC数控送料机的料厚范围,将会导致伺服电机过载而损坏,需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