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NC133各样报错,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9-06-14):
1、CJ1W-NC133报错4005,如何处理?

原因:这些代码定义了处理时间在设置范围之外 (0 到 9.99 s)。
(代码的最后两位显示了在错误发生处的驻留数据号05)。

解决方法:在检查和改正完数据后再次传送数据。

2、CJ1W-NC133报错4002,如何处理?

原因:这些代码定义了处理时间在设置范围之外 (0 到 9.99 s)。
(代码的最后两位显示了在错误发生处的驻留数据号02)。

解决方法:在检查和改正完数据后再次传送数据。

3、CJ1W-NC133报错4003,如何处理?

原因:这些代码定义了处理时间在设置范围之外 (0 到 9.99 s)。
(代码的最后两位显示了在错误发生处的驻留数据号03)。

解决方法:在检查和改正完数据后再次传送数据。

4、CJ1W-NC133报错8701,如何处理?

原因:当 IOWR 执行时,下面错误之一发生。位置控制单元的地址在可设置范围之外。原点搜索高速度和原点搜索接近速度的参数不一起被传送。

解决方法:在改正数据之后,再次执行指导。

5、CJ1W-NC133报错9300,如何处理?

原因:企图保存数据到快闪存储器,但是因为快闪存储器中的问题,数据不能保存。

解决方法:再次执行数据存储操作。如果能被正常的写,错误将被清除。如果错误发生,那就要替代单元。(在一些情况中,数据保存操作能占据30s 的时间。)

6、CJ1W-NC133报错4001,如何处理?

原因:这些代码定义了处理时间在设置范围之外 (0 到 9.99 s)。
(代码的最后两位显示了在错误发生处的驻留数据号01)。

解决方法:在检查和改正完数据后再次传送数据。

7、CJ1W-NC133报错8601,如何处理?

原因:移动距离太长 (大于2,147,483,646 或着对于线性插值大于2,147,483,520 脉冲) ,所以操作是不可能的。

解决方法:在操作中减少移动距离后再次执行命令 (通过改变位置数据)。

8、CJ1W-NC133报错8600,如何处理?

原因:在轴参数的规定时间内,伺服驱动器的定位完全信号没有打到 ON。

解决方法:在做一些调整后再次执行命令,这些调整是调整位置监视时间或者伺服系统的增益,或者检查用于位置完成信号的连线,如果必须的话改正这些。

9、CJ1W-NC133报错8700,如何处理?

原因:当 IORD 执行时,下面错误之一发生。位置控制单元的地址在可设置范围之外。

解决方法:在改正数据之后,再次执行指导。

10、CJ1W-NC133报错8400,如何处理?

原因:当输出不能被使用的时候,企图输出去偏差计数器复位 / 原点调整输出。

解决方法:如果必须的话,在检查可使用的输出和改变梯形图程序后再次执行命令。

11、CJ1W-NC133报错8322,如何处理?

原因:读目标字在可设置的范围之外。

解决方法:在改变不正确的设置后再次执行命令。

12、CJ1W-NC133报错8500,如何处理?

原因:Override 设置在可设置的范围之外(1 到 999%)。

解决方法:在改正数据后,再次执行命令。

13、CJ1W-NC133报错8320,如何处理?

原因:读入字的数字设置到 0 或者超过读数据字的数字。

解决方法:在改变不正确的设置后再次执行命令。

14、CJ1W-NC133报错8321,如何处理?

原因:读源地址在设置的范围之外。

解决方法:在改变不正确的设置后再次执行命令。

15、CJ1W-NC133报错8312,如何处理?

原因:写目标地址在可设置的范围之外。

解决方法:在改变不正确的设置后再次执行命令。

16、CJ1W-NC133报错8201,如何处理?

原因: 因为当前位置是在 –1,073,741,823到 1,073,741,823 的范围之外,所以示教不能被运行。

解决方法:改变在轴上的当前位置 (比如使用JOG)和再次运行示教。

17、CJ1W-NC133报错8311,如何处理?

原因:写源字或者写源区在设置的范围之外。

解决方法:在改变不正确的设置后再次执行命令。

18、CJ1W-NC133报错8310,如何处理?

原因:写入字的数字设置到 0 或者超过写数据字的数字。原点搜索高速度和原点搜索接近速度的参数不一起被传送。

解决方法:在改变不正确的设置后再次执行命令。

19、CJ1W-NC133报错8200,如何处理?

原因:这里有示教命令,但是示教位置号不在 00 到 99 范围内。

解决方法:在改正示教位置号后再次执行命令。

20、CJ1W-NC133报错8104,如何处理?

原因:当用存储器操作来定位时,在序列数据中的速度定义被设置到 0。

解决方法:在检查速度数据和序列数据,确定目标速度不是 0 后再次执行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