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偶滴柜子

楼主(2019-06-14):
看看偶滴柜子啊,来看看

网友A:
感觉有点拥挤呀

网友B:
安装板比柜壳小那么多不浪费空间么,还是说有啥特殊要求。

变频器放那么低好接线吗,变频器的散热距离要求是多少查了手册了吗?

这个开关电源太巨大了,最好换个小巧的,市面上很多,而且是发热元件不适宜放在变频器上方出风口。

整体布局紧凑,看得出来楼主比较注意节约成本,细节上再多考虑下就完美了。

网友C:
还算i不错的!

网友D(2019-07-16):
变频器和电源模块换下位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