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恩德斯豪斯电磁流量计安装

楼主(2019-06-14):
电磁流量计

安装重要吗?

•任何优秀的性能指标都是以理想的安装方式为前提精度 稳定性…

•正确的安装方式能够避免不必要得干扰便于现场诊断

电磁流量计

基本安装要求

电磁流量计的基本安装要求:

•必须确保测量管达到满管状态

•必须预留有足够的前后直管段

•必须确保电磁流量计接地(通常情况)

电磁流量计

要求1:确保满管 – 竖直安装

建议:

•安装于竖直管道

•介质流向自下而上

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

•流量计测量管处于全满或者全空的状态

•不会出现固体沉淀或者空气聚集的现象

电磁流量计

要求1:确保满管 – 上升管道

除了竖直安装的方式之外,还可以:

•利用虹吸现象

•使用U型管或上升管道

电磁流量计

要求1:确保满管 – 增加背压

•若流量计安装在管道的顶端

介质中存在的气泡将聚集在测量管从而影响测量

•若流量计安装在向下的敞开管线的上游

将形成大量气泡流经测量管从而引起测量误差

若无法避免此类安装,怎么办?

解决:

•在流量计下游安装阀门,使之产生足够的背压来避免产生气穴

电磁流量计

要求2:直管段长度要求

•若前后直管段长度不满足要求时:

将产生流体扰动现象引起测量误差

•请参照如下安装指导,确保足够的前后直管段长度

 5 x NB

 2 x NB

电磁流量计

要求3:接地

良好得接地方式对电磁流量计意味什么? 流量计的原始信号(测量电压)是非常小的管道上可能有杂散接地电流通过

一定要用合适的接地方式放电,避免干扰

电磁流量计

要求3:接地 - 金属接地管道

•将仪表的接地端直接连到管道上即可

电磁流量计

要求3:接地 - 金属非接地管道

•仪表与管道的配对法兰连接,然后用金属线将管道法兰接地

电磁流量计

接地线

•对于金属管,建议使用接地线

•接地电缆可以采购原厂或自备

电磁流量计

要求3:接地-非金属管道

•在仪表与管道之间安装接地环,并将两个连接起来,然后用金属线将接地环接地

•2个接地环配套使用,在电磁流量计两端各放一个

电磁流量计

接地环的使用

当电磁流量计安装于……….这时应选接地环

•塑料管道

•带绝缘内衬的管道

可选不锈钢,Alloy C22,钽材作为标准附件,而PTFE/碳作为特殊附件

电磁流量计

要求3:接地 - 阴极保护

当安装于阴极保护单元的管道中,应该使流量计保持等电势:

•使用隔离变压器将电源隔离

•使用绝缘材料的垫片将仪表与管道进行安装隔离

此外:

•金属底座需避免直接对仪表支撑

•通常情况下的接地不再进行

仪表完全浮空,断开与大地之间的电流回路

电磁流量计

安装注意

•避免产生真空

•确保空管检测正常工作

•传感器的支撑

电磁流量计

注意1:避免产生真空

•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内有内衬包裹,因此需要注意真空环境其中PTFE内衬慎用于真空状态(仅PTFE内衬)

尤其对于大口径传感器,内衬在高温真空状态下会永久损坏

•真空状态下会使管道中出现气泡甚至产生气穴现象禁止将电磁流量计直接安装于泵上游!

可以将其安装于泵的下游,使它有足够的系统压力

电磁流量计

PTFE内衬@120℃ 真空

•PTFE内衬在120℃,真空

电磁流量计

注意2:空管检测功能

•电磁流量计水平安装时,确保把空管检测电极安装在最高点

•只有才这个情况下,EPD功能才能正常工作(判别是否满管)

空管检测电极

测量电极测量电极

电磁流量计

注意3:安装支撑

•如果现场管到振动剧烈,需要对传感器进行支撑

•支撑点选择管道或法兰上

避免选择距离流量计太远的点进行支撑(L<10m)

电磁流量计

注意3:安装支撑

基座支撑

•如果传感器口径超过DN350 ,则需要使用安装基座对传感器支撑

•支撑点选择法兰上

注意:

禁止对传感器外壳进行支撑,会导致变形甚至破坏内部励磁线圈

电磁流量计

安装附件

变送器安装架

•当变送器不适宜安装在测量管道上时,可以使用如防爆式室外外壳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最好可以附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