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2019-06-14):
设备上用到了一种新的电机,因为以前没接触过,所以不懂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求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A:
电机没拍到图呀,重新拍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拍到图呀,重新拍拍看

电机铭牌被撕掉了,啥信息也没有,只能通过驱动器判断

网友B:
mao 貌似伺服电机,驱动器还带CAN通讯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o 貌似伺服电机,驱动器还带CAN通讯功能

在网上搜的直流无刷电机和这个长得很像,但这个驱动器看起来像是定做的,既有编码器反馈,又有远程IO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拍到图呀,重新拍拍看

电机就是这样的,周围一圈覆盖,没有有用的信息

网友C(2019-08-14):
应该是伺服电机,带有总线通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