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是否与扫码枪通讯?

楼主(2019-06-14):
目前设备需要加一个扫码枪,但是plc没有通讯口了,触摸屏还有一个。我想扫码枪连接触摸屏。扫码的数据先存到触摸屏。然后在发给plc,不知道这样能行不?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没问题  触摸屏再将数据传给PLC

网友B:
没试过,一般都是PLC主站,扫码枪做从站

网友B:
PLC可以扩展一个通讯模块就解决啊

楼主:
回复内容:老板不买通讯模块

引用 网友B:
PLC可以扩展一个通讯模块就解决啊

楼主:
回复内容:怎么做呀。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触摸屏再将数据传给PL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hrough 回复内容:怎么做呀。对: 网友A 没问题  触摸屏再将数据传给PLC 内容的回复!-------------------------

扫描枪的通讯口和触摸屏匹配

楼主:
回复内容:能加你微信吗。我不知道触摸屏读到数据了怎么发给plc的d200里面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怎么做...

网友E:
当然可以,数据转发。

网友F:
楼主你的扫码枪支持哪些通讯协议

网友G:
昆仑通态有脚本,如果自己有开发能力通讯是没问题的

网友H:
也可以单独跟MCGS进行通信。在MCGS上显示

网友I:
用USB口的扫描枪,可以直接扫到输入框里,不用编程。

网友J(2019-08-17):
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昆仑通态有脚本,如果自己有开发能力通讯是没问题的

网友L(2025-08-29):
“真是妙笔生花,您的回复不仅文采飞扬,而且内容充实,让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