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9-06-14):
我有一个机器的程序分为主程序和子程序,当X0有信号时一直执行主程序,当X0没有信号时只有主程序执行完才会执行子程序,在当X0有信号时只有执行完子程序才能自动执行主程序,这个用什么指令?能给个简单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A:
说这么多,感觉你把问题搞复杂了,只要你执行子程序调用,如果你是顺控指令,执行完成最后一步加一个结束监控

网友B:
当子程序调用时一定会中断主程序的,你要主程序执行完才调用子程序的话,将调用子程序的指令写在主程序的最后一行。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子程序调用时一定会中断主程序的,你要主程序执行完才调...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这么多,感觉你把问题搞复杂了,只要你执行子程序调用,...

我这个就是顺控程序,加监控怎么实现我的功能呢?小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