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7.5变频器

楼主(2019-06-15):
欧瑞E1000   7.5变频器   模块炸了 换了模块 把驱动板修好了 ,现在控制板显示HF后灭  ,确定 是控制板问题,下面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A:
这个我真帮不到你,建议返厂或者找专业维修的人解决比较好。

网友B:
那就是没有修好啊,修好了应该参数设完以后正常使用,你被忽悠了

网友C:
建议更换新的变频器,这样的小功率的变频器不用维修了

网友D:
返厂吧,请厂家帮忙

网友E:
这个直接联系厂家售后  叫他们帮忙处理

网友F:
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