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32触屏连接台达PLC

楼主(2019-06-16):
松下gt32触屏连接台达PLC选择设备是modbus rtu

台达plc内部寄存器地址怎么确定。比如d0  对应的是404097吗,哪个版本的帮助文件是中文的。麻烦给发一份。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台达哪款PLC,另外通讯方式得看PLC和触摸屏共同支持的通讯协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哪款PLC,另外通讯方式得看PLC和触摸屏共同支持...

谢谢大师的指点,通讯成功了,只是这个GT32触屏怎么输入中文的字符串,输英文和数字可以显示,中文不显示。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