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电笔老测出漏电呢

楼主(2019-06-16):
一台设备用电笔测试显示漏电,数值还挺高的,可手摸上去没有感觉有电,看了一下电箱和线路,没有线头外露,线皮破裂和脱落的情况,唯一的发现就是没接地线,但是一般情况下接不了地线,线路也没有问题,该怎么办,大神们帮帮看看,怎么解决这个漏电问题呢

网友A:
最好是搞个接地比较安全,测电笔测出电压,确实是外壳带电了,你人手摸上去没有感觉,是因为你穿鞋子,没有形成电势差,你一根手摸地线,一根手摸外壳,就能感觉到了

楼主:
因为周围没有提供接地的地方,把电路板隔离设备外壳,可以绝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周围没有提供接地的地方,把电路板隔离设备外壳,可以绝缘么

最好是接地,为了安全起见,下雨天容易触电

网友B:
设备不接地且有开关电源类装置时,即使不漏电也会因为开关电源的高频感应产生累积电荷导致设备本体对地电位升高,此时用数显试电笔测试会显示很高电压!

网友C:
做这个项目施工的电工该缴证了。目前,低压用电设备都采用接零保护制式(TN系统),在对一台用电设备送电前,必须要检查的是“外露可导电部分”是否可靠与零线连接。所有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都焊接(一定是焊接的)有一个螺丝,这个螺丝就是连接零线的。

对于TN-S系统,零线用二根线送出,到用电设备处一根接外壳,一根接与外壳绝缘的零排。

不论TN-C系统还是TN-S系统,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必须与零线连接。

当外壳“悬空”时,其对地绝缘电阻大于试电笔的电阻,你用试电笔就可以测出有电,电压高低由箱体对地电阻和试电笔电阻的分压比决定。

网友D:
接地吧,作为专业电工,安全第一,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失足成千古恨

网友E:
你测到的是高阻漏电电压值,如果潮气高或老化绝缘下降,对人员设备就会引起危险,你还是想办法接地。

网友F:
楼主用的是数显的电笔,这种电笔带有测试感应电功能,可能是感应电。

如果不放心可以用氖灯电笔测试。

而且楼主自己已经用手感应了,应该是没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周围没有提供接地的地方,把电路板隔离设备外壳,可以绝缘么

应该是用绝缘板隔离,这个肯定没有感应电了

网友G:
最好是接地   讲电流引入大地,以防漏电发生危险

网友H:
都是正解,做好接地保护,安全第一

网友I:
引接地线吧,安全规范还是要遵守

网友J:
应该是感应电吧,接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这个没其他办法只有查线,应该是有根PE零线的,如果送过来的只有两根线要分清那根零线到底是PEN还是N零线,查清楚如果是PEN零线就好办,在箱内安装个零线端子分出PE和N零线,将电箱连接上这个端子上,另一个N线进入断路器N端子。一般情况下除了老式住宅会只送L、N两根线,新的大楼大多是三根线。如果是工厂零线基本都是PEN线,所以你要查清楚再决定怎么处理。电箱金属外壳是需要接零的。也就是TN-C必须要变化为TN-C-S的连接方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设备不接地且有开关电源类装置时,即使不漏电也会因为开关...

说的没错,这种由于开关电源内部高频辐射感应出来的,通常能量很低,有压无流,能测出来,但伤不到人。

但是设备接地是必须的要求吧,不是说设备正常时伤不到人就可以不接地了的。

网友C:
上图就是一个电箱带电的示意图。

通常Z1阻抗不是很大,尤其有开关电源之类的电子器件,阻抗更小。Z2的大小决定于是否接地(接零),接了,就可视为零。试电笔的电阻较大,氖管试电笔是500K,数显的试电笔电阻非常大,万用表测不出。忽略R得:

      U2=U1*Z2/Z1+Z2

也就是Z1和Z2的阻抗比决定U2电压。

当你用手摸到外壳,相当于一个小电阻并联到Z2上,电压当然会降低,因为Z1很大,所以通过的电流非常小。

网友C:
这个问题引出了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和执行标准规定的接零保护供电系统。TN、TN-C、TN-S、TN-C-S。

网友M:
控制箱设备接地是标准,不弄验收也不过吧

网友C:
做接地体的那种地线是徒劳的,那种地线的回路电阻是欧级。所谓接地首先是与系统零线连接,其回路电阻是毫欧级。

目前供电保护系统已经不再强调重复接地,因为接地回路电阻大,对安全用电意义不大。

网友N:
回复内容:学习了

引用 网友C:
做接地体的那种地线是徒劳的,那种地线的回路电阻是欧级。...

网友O:
做好接地,安全第一

网友P:
做好接地保护,安全第一

网友Q:
设备外壳实在实现不了接地保护,至少要接零保护。具体要看你的配电系统类型。

网友R: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C:
       以上朋友们为什么都在说接地,甚至说接地保护。我们目前工业供电系统没有采用接地保护系统的(TT系统),全部采用接零保护系统(TN系统)。

网友R(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