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在没有零线的情况下如何产生220V交流电

楼主(2019-06-16):
我问一下就是三相电没有零线的情况下如何才可以产生220V

网友A:
    380V/220V变压器

网友B:
变压器,变压器

引用 网友A:
380V/220V变压器

网友C:
你难道忘了变压器了

网友D:
很简单的加一个变压器就解决,加隔离变压器还有安全作用和提高电能质量功效。所以有些场合可以见到220/220,或是380/220.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其次还有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的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加一个变压器就解决,加隔离变压器还有安全作用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加一个变压器就解决,加隔离变压器还有安全作用和...

你的变压器0V端与380端子、220端子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G:
380 转220的变压器 这样就是交流220了 但都是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