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414T开机显示Kerne1ChecksunError

楼主(2019-06-16):
步科MT4414T开机画面过后显示“Kerne 1 Checksun Error ”大约1秒后显示“Download Mode”.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内核版本不对,需要老版本匹配,谁有发我份试试,多谢!18745473795@139.com

网友A:
看系统提示确实是内核版本不对

网友B:
配置不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置不够吧

这跟配置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遇到这种就重新更新内核、文件系统

网友C:
更新内核、文件系统就在download模式下,插上USB线,打开EVManager.exe(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左边选择第三项“系统处理”,右上选择下载方式为USB,右边下面中间有个“更新操作区”,点击更新内核,完成后再点击 更新 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