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研华PCL-745的驱动

楼主(2019-06-16):
这块卡插研华工控机后,应该显示两个端口的,但现在只显示一个COM3,是不是驱动没了。另外关机后插其它插槽也是只找到一个口。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种驱动应该在研华官网可以根据产品型号下载到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插入PCI卡槽吧?怎么会在查看串口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