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与基恩士扫码器TCP通信

楼主(2019-06-16):
西门子S7-1200与基恩士扫码器通信中,读到条码信息传给PLC后,通过TSEND_C功能块把数据传给上位机,现在通过网络调试助手进行测试,遇到两个问题。1.数据前边为什么有个问号。2.传送的数据有18位和14位两种,随机发送的,问题是传完18位的后,传14位的时候后边会多几位数,多的是18位数据的后几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了下程序,以前也做过TCP可以通讯上,个人觉得程序原因不大,最好是问下基恩士那边

网友B:
楼主上传一下图片看看  有的是读取的数据在里面  所以位数会有变化

楼主:
附图.jpg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传一下图片看看  有的是读取的数据在里面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程序,以前也做过TCP可以通讯上,个人觉得程序原...

基恩士跟PLC通信应该没问题,传到PLC的数据是对的,PLC传给上位机的时候数据不对,感觉是传14位数据的时候覆盖掉上次传的数据,没有完全覆盖掉,18位数据的后3位跟着一起传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了下程序,以前也做过TCP...

不是你程序有问题,而是你处理数据时候有问题,打个比方,你第一次传上来的是18位数据,最后四位是“a8de”,第二次你再传上来14位数据,只有14位变了,然而你后面多出来的4位是上一次的数据,并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读取数据之前,最好把相关寄存器数据清空,否则数据位数不一样,读出来的数据肯定不一样,特别是上一次读的位数比下一次读的多的时候,读出来的几位是上一次的结果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正确,是你两次读的数据长度不一样,后一次的长度太短了,没有把上一次多余的寄存器给覆盖掉

比如我第一次收到11位数据“AB12345ABCD”

第二次我收到7位数据“123abcd”但是实际寄存器中收到的数据确实这样的

image.png所以读取数据长度最好一样,如果不一样,最好在程序里面做一些处理,否则读取出来的数据并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在接收数据时先把寄存器里面数据清空,使得下一次读取结果不受上一次影响

楼主:
我看了读码器传过来的数据,也是对的,18位就是18位,传完18位再传14位的,位数也对。具体我该清空哪里的数据,是读码器传给PLC的,还是PLC传给上位机的。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在接收数据时先把寄存器里面数据清空,使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我看了读取的数据,位数也是对的,读14位的时候就是14位,没有包括18位的后几位,这样我要清空哪里的数据,TSEND_C功能块发送完数据,要怎么把发送完的数据清空?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开始我把读码器传给PLC的字符先合并成字符串再发给上位机,就出现上面的问题,现在我直接把读码器传过来的字符发给上位机,就没有问题了。有知道具体什么原因的,麻烦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E:
楼上全是正解

网友F:
您好,请问能把程序发我学习一下么?正在搞一个基恩士扫码和相机和1200及上位机通讯,遇到点问题。邮箱286813432@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能把程序发我学习一下么?正在搞一个基恩士扫码...

已发

网友G:
有程序码看看

网友H: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2019-07-17):
 您好,请问能把程序发我学习一下么?正在搞一个基恩士扫码和相机和1200及上位机通讯,遇到点问题。邮箱504651134@qq.com。  谢谢!!

网友J(2019-09-23):
最近准备搞博图和基恩士扫码器通讯,师傅能给个程序参考下吗1136776562@qq.com    谢谢

网友K:
 您好,请问能把程序发我一下么?正在搞一个扫码枪和1200及上位机通讯。邮箱1139579011@qq.com

网友L:
最近准备搞博图和基恩士扫码器通讯

网友M(2019-11-05):
最近准备搞博图和基恩士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的通讯,师傅能给个程序参考下吗447678096@qq.com    谢谢

网友N(2020-03-11):
由于PLC不像电脑有底层驱动来解析扫码枪数据,所以PLC要想获取扫码枪数据的话需要连接个转换模块,转换模块解析到扫码枪数据再通过RS232或者485,或者存在寄存器里,PLC通过Moudbus协议进行读取。如需进一步了解QQ邮箱:364052516@qq.com

网友O(2020-09-21):
师傅能给个程序参考下吗346954609@qq.com    谢谢   最近准备做一个西门子SMART和基恩士SR1000的通讯

网友P:
基恩士扫描枪,最好直接和上位机对接,你从PLC里面倒一手干啥呢,另外你这个情况就是缓存没清除,所以再次发送如果数据长度不一肯定就把长的那个后面的几位一起弄过去了,可以每次发送前做个清空处理。基恩士扫描枪和西门子直接可以走PN通讯倒是挺方便。

网友J(2020-12-05):
楼主能不能把程序发一下 最近在做一个博途和基恩士扫码器通讯的程序 谢谢

网友J:
邮箱2782605213@qq.com

网友Q(2024-05-13):
您好,请问能把程序发我学习一下么?正在搞一个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和1200及上位机通讯。邮箱3452348144@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