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计时程序有问题不?哪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19-06-16):
我的触摸屏里要怎么设置时间值和显示时间呀,还有这个程序有问题不

楼主:
是时分秒的设置程序

网友A:
读取PLC时钟就好了

网友B:
通过PLC的时钟可以更改   你可以直接用触摸屏的更方便

网友C:
读取PLC时钟最方便

网友D:
是要在触屏上设置PLC程序上计时器的设定值吧?首先计时器设定值不要用常数,用一个寄存器,触屏上设一个输入框对应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E: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