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0pm运动控制器项目进行中

楼主(2019-06-16):
最近有个项目,目前是5轴伺服(后期可能会有第六轴),各轴无联动,但是为了效率,肯定有同动的。需要支持手轮调机操作。

基于这些要求,选用了台达的10pm运动控制器,增加了一个32点混合io模块,增加了一个32点输入模块。伺服选用台达的B2型伺服。

目前项目进度,电控箱安装完成,伺服参数调试设置完成,手轮可能因为电压搞错了烧坏了,新买的手轮还没收到,目前通过屏可以手动操作各轴JOG运动。期间发现了几个问题,手册上说主程序内不能写运动控制指令,事实是我在主程序调用了运动控制的功能块,运行正常,我也在子程序里试了运行各轴手动,都正常,现在就是发现调用第二个子程序时,第一个子程序貌似还在运行,或者说第一个子程序的结果还保持在,第二个子程序无法执行,而这个时候即便是再执行第一个子程序,也是无法执行的。手册上关于这一块说明太少了,也没有详细点的案例。再就是10pm手册上居然说10pm是不支持运动子程序OX 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有没有大神刚好用过10PM的,给小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的10PM,支持运动控制,楼主打算采用什么控制方式,是硬接线还是走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10PM,支持运动控制,楼主打算采用什么控制方式,是硬接线还是走通讯协议

物理io点接线,线路已接好,且触摸屏能手动控制各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10PM,支持运动控制,楼主打算采用什么控制方式,是硬接线还是走通讯协议

用的物理io点来控制伺服的,毕竟也才5台伺服,不算多,伺服都用最简接线方式的~~

楼主:
截止到昨天,2019.6.19号,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看起来很好用的功能块没法用,最后不得不用最原始的方法来控制各个伺服了。现在3个轴已经调试OK,写了段程序,3个轴往返运动,循环运行了近半个小时,运行稳定,确认了机械上没太大问题,后期前景一片光明~~哈哈~~

网友B:
楼主后续在分享分享进展呗

网友C:
随着项目补充,此帖可以置精华了吧

网友D:
打算怎么控制呢

楼主:
回复内容:运动控制器提供了6个轴的控制字(6个对应的D通道),通过操作这6个轴的控制字(D通道)来完成各个轴的对应的运动控制过程。

引用 网友D:
打算怎么控制呢

楼主:
目前发现用控制字的方法来控制轴运动,有个不好的是,台达这款运动控制器居然不提供定位完成标志位,也没有BUSY标志位,都是通过READY标志位来控制的,这样的缺点就是程序做起来很麻烦,毕竟在启动前和完成后READY信号都是有的,所以程序上还要做个时间差,也就是启动信号发出后,需要滞后一段时间来检测READY 状态。

楼主:
唉,被台达10PM的手册给坑了~~

网友E:
持续跟帖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由于机械设计缺陷导致电气调试终止,目前有个垂直轴伺服电机可能选型过小,本来加减速机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速度会有所下降,可能满足不了预期的节拍,目前准备垂直轴上加装配重块,待配重块加工装配完毕后,再继续电气调试。。

网友F:
回复内容:楼主趁着这段时间可以休息休息了,后续持续关注你哦

引用 楼主:
由于机械设计缺陷导致电气调试终止,目前有个垂直轴伺服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楼主趁着这段时间可以休息休息了,后续持续关注...

搞工控的很少有时间休息的哦,项目不结束,也休息不踏实。谁知道调试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鬼问题。前几次调试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伺服接线的问题,10pm给的接线是错的,或者说有对有错,刚好我们按错的接了,再就是台达伺服必须设电子齿轮比,我之前用三菱伺服一般只设每转脉冲数,几乎不用电子齿轮比,谁知道台达必须用电子齿轮比,不然,速度很慢很慢。。。。搞工控就是不断的遇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嘿嘿。。。

网友G:
回复内容:总之就得一直学学学,今天学这个产品,明天学那个产品,学的都没有尽头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内容:楼主趁着这段时间可以...

网友H:
我以前也用过10PM手册简直无法忍受,单纯的用来运动控制,全部在主程序中进行,没有进行子程序的控制,2,3,5,才是制定的外部接线123轴,一个一个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用过10PM手册简直无法忍受,单纯的用来运动控制,全部在主程序中进行,没有进行子程序的控制,2,3,5,才是制定的外部接线123轴,一个一个测出来的

10pm手册完全垃圾的很,写了那么多运动子程序例子,结果后面有个说明,10pm不支持运动子程序。10pm称为运动控制器,10pm手册也列举了那么多运动子程序用法,功能块用法,结果最后来句:10pm不支持。懵逼了~~~

网友I:
楼主这么一说,我觉得台达很多手册都很垃圾了。

之前用过20PM的运动控制器,很多地方讲得不清不楚的,有的说得你完全没办法理解,全靠自己测试。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省的写作习惯上跟我们差距太大了,还是做简体中文版手册的人完全偷懒啊。不光手册精髓全靠猜,好多还到处冲突,20PM上的和A2伺服接线图和A2伺服手册上的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么一说,我觉得台达很多手册都很垃圾了。之前用过20PM的运动控制器,很多地方讲得不清不楚的,有的说得你完全没办法理解,全靠自己测试。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省的写作习惯上跟我们差距太大了,还是做简体中文版手册的人完全偷懒啊。不光手册精髓全靠猜,好多还到处冲突,20PM上的和A2伺服接线图和A2伺服手册上的都对不上

可能写手册的是文科生写的~~

楼主:
7月第一天,项目进展:目前5轴已经调试OK了,写了段程序,5轴一起跑了起来,基本上没大问题了,这两天会反复测试伺服系统,看重复精度,还有电机发热情况,没问题的话,后期就是程序优化,细节完善了。

现在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10pm控制器各轴伺服自动运行速度每次上电都会恢复到默认值,这点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的,搞的我还要转换一次,麻烦~~其他参数都可以保存的~

网友J:
回复内容:距离项目结束又进了一步

引用 楼主:
7月第一天,项目进展:目前5轴已经调试OK了,写了段程...

楼主:
奇怪,手轮偶尔会失效,重启设备又恢复正常,监控程序,程序都是正常的,一时半会找不出原因~~待继续观察~~

网友B:
回复内容:有道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I 楼主这么一说,我觉得台达很多手...

网友B:
回复内容:这种的只能先监测一阵看看了

引用 楼主:
奇怪,手轮偶尔会失效,重启设备又恢复正常,监控程序,程...

楼主:
手轮失效原因居然是手轮的一根线在端子排上面没拧紧造成的,拧紧后就没问题了~~~唉~~

网友G:
回复内容:这个和昨天一个网友的一条通讯线没插很像,调试前检查接线很重要

引用 楼主:
手轮失效原因居然是手轮的一根线在端子排上面没拧紧造成的...

网友K:
台达谁用谁知道,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台达谁用谁知道,就是垃圾

话说回来,我这项目还只有用这个最适合了。6轴伺服+6轴手轮操作  台达这款是性价比最高的不二选择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K 台达谁用谁知道,就是垃圾  ...

不知道成本多少,感觉不便宜的,经济型的配置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K 台达谁用谁知道,就是垃圾  ...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成本多少,感觉不便宜的,经济型的配置多得很。

那推荐一款能满足6轴伺服,并6轴支持手轮的便宜的,又比台达好用的解决方案吧~~~

网友M:
看起来挺不错的样子

网友N:
我想学这个

网友O: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P(2019-07-17):
说下楼主为什么要选10PM吧   最重要的原因是手摇轮  一般的PLC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一直在用20PM做一些项目  也用到过他的手轮   有几点 关于OX运动程序说明下   OX运动程序  个人觉得是跑G代码时候用   而且OX的调用是利用特别的D加上M来触发      一旦你在界面里面勾选了参数下载进入PLC   可能会导致你OX程序调用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说下楼主为什么要选10PM吧   最重要的原因是手摇轮  一般的PLC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一直在用20PM做一些项目  也用到过他的手轮   有几点 关于OX运动程序说明下   OX运动程序  个人觉得是跑G代码时候用   而且OX的调用是利用特别的D加上M来触发      一旦你在界面里面勾选了参数下载进入PLC   可能会导致你OX程序调用不成功

本来用子程序是想简单点,实际上反而变得复杂,那还不如不用安逸~~

网友Q:
用信捷吧!台达用过再也不想用…

楼主:
视频地址:https://user.qzone.qq.com/6462679/photo/V13cGsva3ED78D/batchid/1565254585318000

网友R(2019-10-21):
写的不错,很值得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S:
楼主写得一手好文章啊!

网友T(2019-11-21):
楼上信息,对台达有了进一步了解,避免了今后选型走弯路了,谢谢!

网友U(2020-02-15):
很好的案例,要是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多好

网友V(2020-05-27):
非常感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W(2020-09-09):
谢谢,楼主!!感谢分享给大家。

网友X(2020-12-18):
内容很详细,有心了,感谢

网友Y(2021-05-14):
这个是干啥的呢?

网友Z:
感觉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