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DDVRI应用请教

楼主(2019-06-17):
现在使用三菱PLC编辑了一段程序,[ DDRVI K6400 K5000 Y0 Y1 ],想要电机保持一个方向无线运动,请问大家怎么设置参数?!

            谢谢!

网友A:
传图上来看

网友B:
把K6400搞大一些,比如K99999999

网友B:
PLSY指令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SY指令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你可以试一下

PLSY这个功能我试过了 可以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