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reff指令会对高计数器有影响吗

楼主(2019-06-17):
C251高速计数器AB相输入口用的是x0和x1,当reff指令滤波时间设为60ms时,会对c251高速处理造成影响吗?

网友A:
首先对REFF指令说明一下,在FX系列PLC中X0~X17使用了数字滤波器,用REFF指令可调节其滤波时间,范围为0~60ms(实际上由于输入端有RL滤波,所以最小滤波时间为50μs)。如图2所示,当X0接通时,执行REFF指令,滤波时间常数被设定为1ms。

但是当X0~X7用作高速计数输入时或使用FNC56速度检测指令以及中断输入时,输入滤波器的滤波时间自动设置为50ms。

所以你该不该对于高速计数器没啥影响。

网友A:
图二,滤波时间该不该高速计数器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滤波时间该不该高速计数器无所谓

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