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每天点动10000多次用什么接触器好呢?

楼主(2019-06-17):
电机每天点动10000多次,选用什么接触器好呢?

网友A:
接触器的触点电寿命也就是10W次,机械寿命最多也就是100W次。所以只能选固态继电器。

网友B:
一天才86400秒,你这是4秒钟动一次的节奏啊,这样还有接触器,真的选的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内容:印刷

引用 网友B:
一天才86400秒,你这是4秒钟动一次的节奏啊,这样还...

网友C:
这是电机要疯了的节凑,点点点

网友D:
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如果是我设计,就会用两种串联使用,固态用于点动,而机械式接触器用于工作通电使能,紧急停止时断开机械式接触器作为使能工作使用。

网友F:
如果工艺可行的话,用机械凸轮带动外围设备。

网友C:
这得是什么电机,这么耐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设计,就会用两种串联使用,固态用于点动,而机械...

我也喜欢这样搞,心理上感觉放心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工艺可行的话,用机械凸轮带动外围设备。

我也觉得如果条件允许,通过改造电机带动机械部分比较好,比如通过凸轮带动负载

网友I:
楼主,这个好啊,是心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