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酷科技浅谈锅炉爆管原因分析

楼主(2019-06-17):
  云酷科技在做锅炉 防磨防爆系统产品分析时,曾对锅炉爆管原因做了详细的调研与汇总,总结出了引起锅炉保管的原因,本篇文章将各原因汇总出来,并对水质与缺水导致的爆管问题作出详细分析。

  引起锅炉爆管的7大原因

  1、管内积盐、管壁腐蚀:锅水品质不合格、饱和水蒸汽带水,造成过热管内积盐,导致管壁过热而爆管;给水含氧量高;或水流速低,经常会引起省煤器内壁点状腐蚀而爆管;高温腐蚀是引起过热器、水冷壁管爆管的原因之一。

  2、缺水或升火、停炉操作程序不当,使管子的加热或冷却不均匀,产生较大的热应力。

  3、运行过程中,汽压、汽温超限(偏离设计的运行条件),火热偏差过大,使管子蠕胀速度加快,致使管子爆裂。

  4、负荷变动大,引起锅内压力突变,使水循环不正常(缓慢、停滞),使管子过热或出现交变应力而疲劳破裂。

  5、运行调节不当,如火焰偏斜、局部结渣、炉排风室烧损、煤层厚度及变速箱调整不当、鼓引风不匹配或调整不协调等,都会导致局部管子过热。

  6、制造、安装、检修质量不良。如管材质量不良或管材钢号用错;管子的焊口质量不合格;弯头处壁厚减薄严重;管子内部有异物致使管子截面积变小或都塞;检修时对已蠕胀超限的管子漏检,已经磨损减薄的管子没发现。

  7、飞灰磨损是导致省煤器爆管的主要原因。燃烧器出口气流偏斜,出现“飞边”、 “贴壁”现象,使水冷壁管磨损,是引起水冷壁管爆管的原因之一。

  水在锅炉保管事故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本篇文章将水质不良与缺水的问题也列举了出来

  水质不良造成爆管的三大原因

  1、水质硬度高造成管内结垢损坏炉管

  由于水质硬度高,锅炉金属的内表面很快就结上一层坚硬的水垢,水垢越结越厚,直至把管子堵死,这种现象多出现在高温区,因为管子内结垢,管壁得不到水的冷却,管子产生蠕变(低碳钢管一般超过450℃就开始产生蠕变),就会产生变形、鼓包直至爆管。

  2、氧腐蚀使炉管强度大大降低直至爆管

  由于中、低压锅炉一般都没有除氧设备,给水中的溶解氧往往很高,炉水受热后,溶解氧便在水中释放出来,进而腐蚀锅炉金属。影响氧腐蚀的主要因素有:

  ①炉水中的含氧量;

  ②炉水的温度;

  ③炉水的流速;

  ④负荷的大小。

  炉水的含氧量越高腐蚀就快;炉水的温度越高腐蚀就快;炉水的流速越快腐蚀的就快;锅炉的负荷越大腐蚀的就快;

  3、溶解盐腐蚀损坏管子使其强度降低直至爆管

  锅炉给水中的含盐量大小是不同的,特别是存在氯化钙和氯化镁含量的给水,这种高含盐水进入锅炉,在锅炉内成为很好的电解质,在进水附近的对流管束,尤其是烟气温度较高的对流管束处,电化学腐蚀以很快的速度进行,这样管子很快就烂透。

  预防措施

  ①加强操作人员的责任心,做好锅炉给水的处理工作;

  ②严格检查、化验锅炉给水的各项指标,达到规定要求;

  ③严格控制饱和蒸汽的含盐量;

  ④提高汽水分离器的分离效率和检修质量,保证给水装置严密性,锅炉运行中严防水位过高、超负荷、超温运行。

  缺水造成的爆管

  首先要说的是蒸汽锅炉是不允许缺水的,锅炉上装有水位计、水位报警器、自动给水装置等是为了保护锅炉运行时的正常水位的。而造成锅炉缺水的主要原因有:

  ①司炉人员疏忽大意,对水位监视不够,调整不及时或操作水平低等;

  ②水位是假水位,蒸汽流量表或给水流量表指示不正确导致操作人员做出错误的判断;

  ③锅炉给水自动调节阀失灵给水压力降低,汽水压力减小;

  ④受热面烧损以后发生严重泄漏而大量缺水,如水冷壁管或烟管损坏或保管等,都会引起缺水爆管事故;

  ⑤排污不当或短管泄漏,都会引起缺水爆管事故;

  ⑥锅炉水位表的汽水连管堵塞都是造成缺水爆管的原因之一。

  锅炉由于缺水,炉管的局部或大部分得不到水的冷却,致使管子温度迅速升高,机械强度很快降低,由于管子承压产生的应力超过了材料的屈服极限,导致管子变形、鼓包、爆管。

  预防措施

  锅炉运行过程中必须保持正常水位。当水位低于安全水位标识线以下时,称为缺水事故,缺水事故又分严重缺水事故、一般缺水事故两种。按照新的标准要求:低于水位表最低可见边缘即为严重缺水,应该立即停炉(不必叫水)。在安全水位标识线与最低可见边缘之间的称为一般的缺水。

  为了避免缺水事故,应:

  ①经常注意监视水位,定期冲洗水位表,校正水位表的指示;

  ②严格控制、调节给水流量表,使之与蒸发量相适应;

  ③正确执行排污规定;

  ④加强日常维护,定期检修锅炉,提高操作人员的判断能力、操作水平和处理事故的实际能力,消除事故隐患,加强操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心,严格遵守操作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