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如何控制FANUC机器人

楼主(2019-06-17):
cpu为315-2DP;机器人型号为R2000ic-165F 想通过Profibus-DP通信协议,应该如何来做,多谢指导

网友A:
这个属于FANUC机器人程序员B的课程。首先,确认您的机器人安装了profibus软件包。然后在进入机器人 菜单--设置--profibus--F3[其他],选择从站,配置输出,输入字节数,站地址(PLC组态中的地址),单词报错--禁用。profibus做从站时的机架号是67,插槽1,根据这个配置你想使用的I/O,完成后,机器人侧就配置好了。PLC组态中导入对应的GSD文件后,进行一下I/O配置即可(I/O数量要与机器人侧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