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梯故障的解决方法(二)

楼主(2019-06-17):
机械系统故障及形成基本原因:
1、连接件松脱引起的故障

电梯在长期不间断运行过程中,由于震动等原因而造成紧固件松动或松脱,使机械发生位移、脱落或失去原有精度,从而造成磨损,碰坏电梯机件而造成故障。

2、自然磨损引起的故障
机械部件在运转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必须更换新的部件,所以电梯必须在运行一定时期后进行大检修,提前更换一些易损件,不能等出了故障再更新,那样就会造成事故或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平时日常维修中只要及时地调整、保养,电梯才能正常运行。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滑动、滚动运转部件的磨损情况并加以调整就会加速机械的磨损,从而造成机械磨损报废,造成事故或故障。如钢丝绳磨损到一定程度必须及时更换,否则会造成大的事故,各种运转轴承等都是易磨损件必须定期更换。

3、润滑系统引起的故障
润滑的作用是减少摩擦力、减少磨损,延长机械寿命,同时还起到冷却、防锈、减震、缓冲等作用。若润滑油太少,质量差,品种不对号或润滑不当,会造成机械部分的过热、烧伤、抱轴或损坏。

4、机械疲劳造成的故障
某些机械部件经常不断地长时间受到弯曲、剪切等应力,会产生机械疲劳现象,机械强度塑性减小。某些零部件受力超过强度极限,产生断裂,造成机械事故或故障。如钢丝绳长时间受到拉应力,又受到弯曲应力,又有磨损产生,更严重时受力不均,某股绳可能受力过大首先断绳,增加了其余股绳的受力,造成连锁反应,最后全部断绳,可能发生重大事故。 从上面分析可知,只要日常做好维护保养工作,定期润滑有关部件及检查有关紧固件情况,调整机件的工作间隙,就可以大大减少机械系统的故障。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三菱电梯的资料哦。Fengdihuj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