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帮我

楼主(2019-06-17):
MM420西门子变频器EM235模拟量控制

 MM420西门子变频器EM235模拟量控制

模拟量同过MCGS触摸屏改变电动机速度程序求讲解?

网友A:
MCGS触摸屏有模拟量口吗,你这款,发个型号看下

网友B:
问题描述忒简单,仔细描述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输出4-20mA控制变频器速度,关键触摸屏有没有这个端口,如果通过PLC控制可行

网友D:
pLC要有模拟量输出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