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9-06-18):
没用过这个,第一次见

网友A:
就是个转换开关咋还第一次见?看不清面板的字母,不知道这个开关完成什么功能。电机正反转?

网友B:
回复内容:估计是控制电机的吧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转换开关咋还第一次见?看不清面板的字母,不知道这...

网友C:
转换开关呀

网友D:
这个壳子是本来就没有?还是你拆的啊。这样很危险哦

网友E:
倒顺开关,wang

网友F:
应该是个转换开关,字母看不清楚